楼主(2024-06-24):
2台同样的FX1S PLC,程序也一样,
其中一台断电后数据不能保持,
如,程序设置数据寄存器D130,修改D130的值为220后断电重启后,D130的值还是之前的200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2台同样的FX1S PLC,程序也一样,
其中一台断电后数据不能保持,
如,程序设置数据寄存器D130,修改D130的值为220后断电重启后,D130的值还是之前的200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如果D130经过修改后还可以保持为200,那不正代表断电数据保持起作用么,否则就是0了,您需要查找不能修改成功的原因,例如,虽然认为修改到220了,后来又被其他程序修改回200了。

网友B:
比较一下程序,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C:
把有D130的指令全部断开,然后给D130赋值,关电后再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D:
PLC存储器设置,看下初始值

网友E:
220  200是写错了吧?
数值还自己减少了20?

网友F:
不能保持的话断电后就全是0了;

网友B:
电池保持的数据在电池没电后丢失,其好像变的很随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池保持的数据在电池没电后丢失,其好像变的很随便
正宗三菱的FX1S只有超级电容,没有电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池保持的数据在电池没电后丢失,其好像变的很随便
正宗三菱的FX1S只有超级电容,没有电池的;
超级电容也就支持10来天?在它无力支持时会将数据归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2台同样的FX1S PLC,程序也一样,
其中一台断电后数据不能保持,
如,程序设置数据寄存器D130,修改D130的值为220后断电重启后,D130的值还是之前的200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如果D130经过修改后还可以保持为200,那不正代表断电数据保持起作用么,否则就是0了,您需要查找不能修改成功的原因,例如,虽然认为修改到220了,后来又被其他程序修改回200了。

我在FX1S手册上注意到这样一句:

因此需要考虑当前无法掉电保持的PLC内部大电容损坏的可能。

楼主:
我觉得10楼的解读可信,PLC硬件可能有问题,原来的参数假设是200,我改成220后,机器运行就是以220的参数在执行,但我关机约1分钟后开机设置值变回修改前的参数200了

楼主:
换了个PLC后测试断电重启后数据可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