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5):
依据往常的经验,一台变频器带3台相同的三相异步电机,默认运行时他们的速度是一样的。
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同样4P的电机,有的额定速度是1470r/min,有的额定速度是1450r/min。
疑问:相同功率,相同级数的电机,影响额定速度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一拖三的设计,在换了一台不同额定速度(级数相同)的电机后,运行是否就会变得不同步?

网友A:
疑问:相同功率,相同级数的电机,影响额定速度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

你需要了解一下 转差率 是什么?

如果一拖三的设计,在换了一台不同额定速度(级数相同)的电机后,运行是否就会变得不同步?

这要看你的同步要求有多高,要求高是需要加编码器反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复习了转差率,这个概念没有能解决疑惑。
同步要求不高,但是在设想设备开机1个月后的累计偏差影响。
实际一拖三的场景应用了非常多了,从来没出现过不同步的情况;按照理论理解应该会出现,所以好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依据往常的经验,一台变频器带3台相同的三相异步电机,默认运行时他们的速度是一样的。
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同样4P的电机,有的额定速度是1470r/min,有的额定速度是1450r/min。
疑问:相同功率,相同级数的电机,影响额定速度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一拖三的设计,在换了一台不同额定速度(级数相同)的电机后,运行是否就会变得不同步?

相同电磁极别,功率相同,转速不同,正如1楼所说,主要是转差问题。而转差是由电机的负载特性决定的,这在设计上就已经限定了的,不同的厂家或者不同的生产批次,使用的材料的不同,都会有差别。

相同极数的电机,在空载的状况下(即使不同功率的电机),它们的转速基本上都可以同步,差别很小。但带上负载的话,就很难说啦,即使同一厂家同一型号的电机的铭牌标定的转速一样,但负载的不同,转速都会有差别,所以,“换了一台不同额定速度(级数相同)的电机后”,运行不一定能够同步。

除非你选用的是同步电机或者伺服电机,并通过同步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复习了转差率,这个概念没有能解决疑惑。
同步要求不高,但是在设想设备开机1个月后的累计偏差影响。
实际一拖三的场景应用了非常多了,从来没出现过不同步的情况;按照理论理解应该会出现,所以好奇。

如果实在理解不了,你就认定这种电机就是这样好了,带上负载就会有一点的速度波动。

至于你说的一拖三同步,不知带的是什么样的负载

假设是输送带滚筒的话,本身材料就有一定伸缩,所以差几转问题也不大

但如果是印刷机的话,套印颜色的精度是要精确到多少微米的,那就不行了,这样的场合需要上伺服系统

网友C:
以前做的抛光机时候大轴用的是一拖二,为了预防意外发生,我在选电机是时候是同一个工厂同一批次的产品,抛光机是两个4千瓦的电机安装在一条5米多长的刚性轴上,轴再带两个波箱带动整个大平台行走
不同的工厂的肯定会出现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