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的变频电源

楼主(2024-06-25):
用在单相电容运转式电机上。
能够调速

网友A:
这个名字感觉高大上

网友B:
不是变频器么

网友C:
有单相变频器,便宜。

网友D:
看起来高大上,感觉就是电位调节

网友E:
可控硅调速吧

网友F:
真的变频电源比同规格的变频器相比价格是好几倍了,一般也只有测试的才会用;

网友G:
不是个调速器吗

网友H:
可能见的少,一般外企用的多,92年我们就用了,进口设备是60HZ的电机,接上50HZ的电源发热很厉害,转速也慢。就进口的变频电源,将50HZ转变成60HZ

网友I:
一般不是拿变频器来当变频电源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一般不是拿变频器来当变频电源吗?
估计是这么个原理,但是周边配置复杂,有电感器、变压器、电容器、滤波器等功率都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