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6):
应用场景:
农业大棚、机房控制柜、博物馆、仓库、工厂、药品阴凉柜等对温湿度环境要求高的场所
优点:
可以与西门子全系列的PLC进行网线快速连接,无需考虑繁琐的通讯问题,因为它使用的是Profinet IO协议,只要在西门子编程软件上组态一下就可作为自身的输入输出通道直接使用。
该温湿度模块同时带有内置和外置传感器两种,内部传感器由于受内部CPU及电源工作温度的影响,会有一定的偏差,内置传感器的实际温度会有+1度的误差,湿度会有-2%的误差;而外置传感器能够更直接感应环境温湿度(如果用户觉得不太美观,可以不连接不使用;购买时产品中会附带传感器及连接线缆50cm)
温湿度模块支持标准 Profinet、ModbusTCP、S7-300TCP通讯协议,温湿度模块主要功能是通过 Profinet 将温湿度数据传到西门子S7- 1500/300PN/1200/200SMART上 ,作为Profinet IO使用, GSD 文件使用西门子 ET200SP 官方文件;同时也支持ModbusTCP和S7-300TCP协议,上位机或者PLC可直接使用ModbusTCP和S7-300TCP协议读取其数据。
最强的原因:
温湿度传感器一般来说是不允许放在PCB板和密闭的狭小空间中,因为PCB上的CPU和电源模块都会产生高于环境温度10℃左右,而且湿度受温度影响极为剧烈,会严重偏离实际值,而我们的产品采用超低功耗芯片和风扇引流(直接将外部空气引入传感器)及PCB降温措施,最终将温差减少到+1℃,湿度偏差为-2%。因此我们强烈建议用户不要使用外接附带的传感器,用内置传感器就能完全满足您的精度要求!

楼主:
温湿度模块可以登录网页进行查看,具体操作方法:电脑IP 地址设置成 192.168.1.xxx  (如 192.168. 1.100) ,浏览器地址栏里输入 192. 168.1.222  (回车),这里不支持更改IP,如需更改IP可通过STEP 7-MicroWIN SMART查找CPU功能来修改IP。
可通过网页方式设置内置风扇启停,如要使用外置传感器方式可以将风扇停止,降低噪音。
温湿度模块采用标准工业 24V直流电压供电,如图:
说明:出厂附带外置传感器以及50cm连接线(B接黑线,Y接黄线,R接红线)。

楼主:
       温湿度模块最大的优点就是与西门子PLC连接通讯,只需要组态一下ET200SP接口模块即可,无需过多的设置以及编写复杂的程序,只要通过编程软件组态后,就可轻松实现与西门子PLC以太网连接,真正的简单方便。
       现在市场上很多温湿度模块及温湿度变送器等几乎都是Modbus RTU通讯,如要与上位机或者PLC通讯连接,需要考虑其接口和协议,可能需要第三方硬件及软件的支持,实现起来较为复杂,还增加了不少正成本预算。这就是我们温湿度传感器对比其他友商的最大优点!!!
技术参数:

楼主:
温湿度模块在 TIA Portal 配置说明
1 配置PROFINET主站
(1) 双击工程视图界面的“设备与网络”,进入“网络视图”界面,如下图:
(2) 在“硬件目录”中选择“控制器”->“SIMATIC S7- 1200”->“CPU”->“CPU 1214C AC/ DC/ Rly”->“6ES7 214- 1BG40-0XB0”
(3) 双击 S7- 1200  的网口图标,进入下图界面配置 PLC  参数,在“以太网地址”界面, 单击“添加新子网”,选择“PN/ IE_1”(也可以不添加,到后面添加完 ET200SP 模块后直接 拖线连接 ET200SP 与 PLC 的网口)
(4) 单击“网络视图”,可以看到 PLC 1 已经添加 PN/IE_1 子网络,如下图所示:

楼主:
2 配置PROFINET设备
(1) 在网络视图界面的“硬件目录”中,单击“分布式 IO” ->“ET200SP”->“接口模块” ->   “PROFINET” ->“IM 155-6 PN ST” ->“6ES7 155-6AU00-0BN0”,最后双击或者拖动“6ES7    155-6AU00-0BN0”图标将 IM 155-6 PN ST 添加到工程中,如下图所示:
(2) 拖动连接分配网络到 PLC_1
(3) 分配设备名称,选中绿色网线,右键单击弹出对话框,点击“分配设备名称”。
(4) 接下来选择 PROFINET 设备名称,点击“更新列表”,查找 Profinet 设备,然后点击“分配名称”。
(5) PROFINET 设备参数配置,可以自定义修改设备名称,IP 地址 (IP 地址需要改为和 PROFINET 主站设备同一网段) ,以及子网配置如下:

楼主:
3 配置PROFINET 模块参数
(1)  “网络视图”中双击 IM 155-6 PN ST 图标,进入 IM 155-6 PN ST  的“设备视图”界面, 组态模块 IO ,双击(或直接拖动)右侧选中的AI 4xU/I 2-wire ST模块即可,订货号任意选择。
(2)将上文模块都按照上述方式组态好,如下图:
注意:组态好对应模块后必须要加服务器模块!
注意:组态好对应模块后必须要加服务器模块!
(3) 温湿度模块实际对应的映射地址如下图所示:
(4) 将硬件组态下载到 PLC 中,转至在线
(5)在线监控地址表,其中IW0代表内置传感器湿度,当前值单位为“%”,代表此时的湿度,如下表监控湿度实际为36%,IW2代表内置传感器温度,当前值为此时温度的10倍数值,如下表监控温度实际为27.8℃;IW4代表外置传感器湿度,湿度实际为39%,IW6代表外置传感器温度,温度实际为26.5℃。

楼主:
该温湿度模块同时带有内置和外置传感器两种,内部传感器由于受内部CPU及电源工作温度的影响,会有一定的偏差,内置传感器的实际温度会有+1度的误差,湿度会有-2%的误差;
而外置传感器能够更直接感应环境温湿度(如果用户觉得不太美观,可以不连接不使用;购买时产品中会附带传感器及连接线缆50cm)

楼主:
温湿度模块在 MicroWIN SMART 配置说明
1 添加GSDML 文件
(1) 点击 菜单栏里“GSDML  管理”添加下面的文件
(2) 点击“浏览”导入 ET200SP GSD 文件,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et200sp_im155-6.zip
GSD 文件用户也可自行在西门子官网下载
(3) 如需更改选择要替换的文件删除之后再进行添加,添加后查找连接的 PROFINET  设备

楼主:
2 查找PROFINET 设备
点击 菜单栏里“查找 PROFINET 设备”,站名称在添加设备时需要使用,用户可自行编辑修改站名称

3PROFINET 网络配置
(1) 选择 PLC  角色为控制器,并且修改对应的 IP  地址 以及站名,与通信时搜索到的 PLC 设备保持一致
(2) 点击“通信”,查找 CPU
(3) 添加或拖拽 ET200SP 文件下接口模块 IM 155-6PN ST V3.3,IP  设置选择用户设置(与 PLC 以及主机处于同一网段下即可)
(4) 添加后选择下一步,添加或者拖拽到插槽1位置为AI 4xU/I 2-wire ST模块,版本为V1.0;插槽2位置为服务器模块,版本号任意即可。
注意:组态好对应模块后必须要加服务器模块!
注意:组态好对应模块后必须要加服务器模块!

楼主:
4 模块具体数据映射地址
(1) 实际温湿度模块使用的映射地址可通过 PNI 起始地址查看,温湿度模块PNI起始地址为 128 ,使用时起始地址就是 IW128
(2) 将所有配置好的硬件组态下载到 PLC 中,查看状态可通过菜单栏“PLC”->“PLC”, 查看PLC 信息进行在线诊断,所有状态正常即可
还可以单独查看模块状态是否正常
(3) 在线监控地址表,其中IW128代表内置传感器湿度,当前值单位为“%”,代表此时的湿度,如下表监控湿度实际为42%,IW130代表内置传感器温度,当前值为此时温度的10倍数值,如下表监控温度实际为30.0℃;IW132代表外置传感器湿度,湿度实际为46%,IW134代表外置传感器温度,温度实际为27.5℃。

楼主:
使用ModbusTCP通讯说明
温湿度模块内嵌ModbusTCP通讯协议,具体地址如下:
连接Modbus Poll测试
(1)点击“Setup”,选择03功能码(4x),地址为1008,数量:4
(2)点击“Connection”,参数如下,IP填写该温湿度模块IP地址
(3)读到如下数据,内置湿度实际为32%,内置温度实际为30.0℃;外置湿度实际为38%,外置温度实际为26.8℃。

楼主:
连接WinCC测试
(1)右键单击变量管理,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添加驱动,Modbus TCPIP ,在这个驱动后添 加新建连接,如下图所示
(2)右键单击 NewConnection_2 ,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CPU 类型为“984”, 填入该接口模块的 IP 地址:192. 168. 1. 10 ,如图所示
(3)建立变量运行WinCC,已经建立连接并且能读到当前温湿度模块数据,其中湿度当前值单位为“%”,温度当前值为此时温度的10倍数值

楼主:
使用S7-300TCP通讯说明
温湿度模块内嵌S7-300TCP通讯协议,具体地址如下:
连接WinCC测试
(1) 打开 WinCC ,双击变量管理,打开变量管理器,添加驱动,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 下的 TCP/IP,IP填写模块IP地址
建立变量运行WinCC,已经建立连接并且能读到当前温湿度模块数据,其中湿度当前值单位为“%”,温度当前值为此时温度的10倍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