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TM200

楼主(2024-06-26):
刚入门的新手,想问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电脑与PLC之间进行通讯

网友A:
原因提示都给出了,不过也要注意可能USB接口存在供电不足。

网友B:
这个要看看右下角的那个modbus通讯的图标出来了没有,还有就是,需要点开那个黄色的图标,设置您的通讯参数,才能连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