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6):
一个客户的机器,以前使用正常。据工人说,昨天突然一开电柜内电源断路器,就导致总漏电断路器跳闸。总漏电断路器的规格是250a,漏电流100ma。经用万用表检查控制柜abc及零线对箱外壳无接地现象。均在几兆欧。试将步进驱动器的220v电源l,n线拆下悬空,发现总漏电断路器不跳闸。一接上步进驱动器电源l,n线立马跳闸。试将步进驱动器与电箱隔离起来(垫一块木板不接触),也不跳闸。隔离时测步进驱动器与电箱箱体电压用数字表测量为112v。怀疑步进驱动的开关电源y电容性能不好,导致有漏电流存在。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但不敢用摇表测步进驱动器电源l,n的绝缘情况,因为内部是电子电路。现在将这个柜子的电源线接到一个总配电柜普通断路器上,可正常工作。但感觉有点不妥。各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拆开驱动器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导电异物搭在了驱动器金属外壳上面,或者用气泵吹一下

网友B:
正常吧,驱动器、变频器这类电气是有漏电流的,不行就不要装

前年我们公司要求所有的机台电柜总闸加漏电开关,

其中有几台就是不行,后来分开,总闸还是用普通的,把没有变频器的单独出来装漏电开关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漏电电流500aA,9组加热是一组一组递加加热方式,每次都是最后一组投入加热时漏保就跳,也找不出原因。加热设备没用零线,只用三相380V电,+接地线。没办法跳开漏保接入电源,断开接地用,万用表检测设备与地线之间的电压,开始加热有10V左右的电压,越到最后电压称为0V,设备正常。说明没有漏电,于是就重新换了个新的漏保开关,正常开机。确认是漏保开关出现的问题,也不明白是什么问题什么原因?

网友D:
很正常的事
以前有个桥切,用的是两个台达的M变频,某一天就是开机只要开那两变频就跳闸,那两变频测试是可以能正常工作的,但只要经过漏电保护就会跳闸,后来只能把漏电保护换成空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