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7):
要过200A的直流电(二芯),网上看到一种方形连接器标称能过几百安的,价格才几十元一套,很奇怪这种价格怎么这么低?圆形那种连接器倒都是最少几百一套。如果单从成本考虑肯定是选方形这种,就不知可靠性有没网友对比过?

网友A:
没图没真相!这个应该可以用!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那种扁的吧,最大有300多安的,电叉车上用的就是。大批量化生产便宜很正常呀。

网友C:
这个能叫连接器?怎么感觉叫接线端子更加合适

网友D:
直流低压大电流的连接器相对便宜点,交流380V的大电流的像航空插座式样的就比较贵了.

网友B:
其实也是4个线耳加两个塑料壳

网友E:
过直流电的话,我怀疑你说的是表桥,实际上是一个电阻,要看电流就在那个表桥上并接一个电压表,检测上面的电压,再折算成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是4个线耳加两个塑料壳

这种并不好用,我们这用坏好多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是4个线耳加两个塑料壳

这种并不好用,我们这用坏好多个了

我们公司5台电叉车都是这种,都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是4个线耳加两个塑料壳

是的,就是这种外形,网上报价几十元。圆形那种航空插座和它比较,同样过那么大电流,圆形的那种要贵十多倍,不知差别在哪里?

网友F:
回复 网友B:
你们可能余量较大,我们这用的外壳裂,或外壳过热变形导致接触不良,恶性循环!他的接触力就靠塑料外壳,我们这的洗地车可能是厂家选型过小,可靠性很不好!感觉还是哪种圆柱形的公母头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