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8):
pid 已经使能了,库存储器也分配了,掉电保持也选上了。
重启plc后pid指令后面输出值一直没有变化。
重新下载一次程序后又可以自动调节。
cpu启动后模式是run

网友A:
你这程序是从两百转换过来的,你需要删除了之后重新使用向导生成新的PID,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是200samrt的,我就是用向导生成的,生成的时候没有添加手动控制。

网友A:
哦哦哦,我用的是2.8的软件,我专门看了看,2.8以前的软件都没有异常输出,要不你升级一下软件,重新运行向导,再看看运行起来,不自动调节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报警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