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不同电压经继电器线圈串联在一起的影响结果

楼主(2024-06-28):
前几天truezhang发了下面这个帖,原以为不是同一组电源不会有影响
实测还是有影响的,所以下图这样接线不行。

楼主:
当然如果把0V接上能正常吸合,但如果0V断开,就会影响12V电源了

网友A: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到了。
手画的图二中,电源的零不接一起回怎样?这和原图更加贴合些。

网友B:
感谢楼主实践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到了。
手画的图二中,电源的零不接一起回怎样?这和原图更加贴合些。
如果两个电源的0V不接在一起,那是没有回路的,但其中有个继电器是不会吸合的。

网友C:
可以把KA2换大功率接触器试试,效果肯定不一样

网友D:
楼主的实验应该说使用的继电器不是同一型号不同电压等级的继电器。
按照3楼的仿真实验也证明了我的分析。
由于楼主可能是用了不同型号的继电器,其吸引线圈直流电阻不是2:1的关系。
从实验视频来看,两个继电器是同时吸合的,这有点说不通。因为电位差只有12V,不应该两个同时吸合才对的。
还有就是24V继电器的吸引线圈的直流电阻不应该比12V继电器吸引线圈的直流电阻小于2:1,致使12V电源的电压升高了2V多。
建议楼主的实验测量两个继电器吸引线圈两端的电压看看是什么回事?

网友E:
跟风来一个.仅以此表达对Y版严谨认真的敬意.

网友E:
图1说明可能存在严重后果. 试验条件是RL1内阻600, RL2内阻100. 24V将一直引起12V继电器动作.
图2的二极管型号是不严格的,如果采用二极管隔离, 请选其它适合电压电流功率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实验应该说使用的继电器不是同一型号不同电压等级的继电器。

按照3楼的仿真实验也证明了我的分析。

由于楼主可能是用了不同型号的继电器,其吸引线圈直流电阻不是2:1的关系。

从实验视频来看,两个继电器是同时吸合的,这有点说不通。因为电位差只有12V,不应该两个同时吸合才对的。

还有就是24V继电器的吸引线圈的直流电阻不应该比12V继电器吸引线圈的直流电阻小于2:1,致使12V电源的电压升高了2V多。

建议楼主的实验测量两个继电器吸引线圈两端的电压看看是什么回事?
同时吸合的那个视频是把0V接上的时候,我是用手拿线去碰电源0V的,如果不去接电源的0V,两个继电器都不会吸合。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在没有接电源0V的时候,测得两个继电器串联后的电压是8.5,还有3.5加到12V电源上去了,所以12v电源变成15.5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要说敬意,不敢当,我只是刚好闲着又有配件就玩一下。

你这个实验应该是阻值设置的差距大,所以12的就吸合了,我明天再量一下线圈电阻是多少

刚刚测了,12V的是161欧,24V的是650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在没有接电源0V的时候,测得两个继电器串联后的电压是8.5,还有3.5加到12V电源上去了,所以12v电源变成15.5了
12V电源正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实验应该说使用的继电器不是同一型号不同电压等级的继电器。

按照3楼的仿真实验也证明了我的分析。

由于楼主可能是用了不同型号的继电器,其吸引线圈直流电阻不是2:1的关系。

从实验视频来看,两个继电器是同时吸合的,这有点说不通。因为电位差只有12V,不应该两个同时吸合才对的。

还有就是24V继电器的吸引线圈的直流电阻不应该比12V继电器吸引线圈的直流电阻小于2:1,致使12V电源的电压升高了2V多。

建议楼主的实验测量两个继电器吸引线圈两端的电压看看是什么回事?

刚刚量了一下继电器线圈电阻,下图中的红线表示是万用表的红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在没有接电源0V的时候,测得两个继电器串联后的电压是8.5,还有3.5加到12V电源上去了,所以12v电源变成15.5了
12V电源正经吗?

正不正经不知道,但实际确实升高了。

网友G:
0V不接有继电器吸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0V不接有继电器吸合吗?

不吸合

网友D:
今天上午特意搭公交车到我市我区与另外一个区相交的机电城(机电市场,离我家二十多公里),花了将近200元,买了一个12V+24V,150W的明纬开关电源、两个带指示灯12V继电器和两个同一型号24V继电器(买多一个是作为备用的)。

下午三点开始做实验,结果与楼主的实验相反。此次实验,为了准确和可靠,用了单体两组电源(新买的)和两个分别为12V和24V单体电源组合,同一组继电器做两次实验,结果见下面的视频。

现在已经下午五点多了,实验大概在五点左右做完,现在将两个实验的视频先发上来,你们先看看,其他的等我有空在整理后逐渐发上来。

我的实验和我前面的分析完全符合,也就是用同一型号不同电压等级的继电器做实验,结果才真实、符合电工原理。

第二个视频大于100M而无法上传,只能以压缩包的形式发上来,这是两个电源组合成12V+24V的实验,结果和单个12V+24V电源实验一样,区别在于带电断开0V时,KA2因已是处于吸合状态,带电断开的话它就不能断开,这是因为有9V以上的电压使其为维持吸合状态,必须断开电源后再通电就不会比合。

希望管理员能够把下面的压缩包解压后将视频发到这个版面方便大家讨论。

快六点了,还要自己煮饭,就暂时写到这里,今晚有空的话再聊。

网友H:
断开公共的0V等于是电网中断开了主零线一样的道理,赞叹各位的实践精神.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今天上午特意搭公交车到我市我区与另外一个区相交的机电城(机电市场,离我家二十多公里),花了将近200元,买了一个12V+24V,150W的明纬开关电源、两个带指示灯12V继电器和两个同一型号24V继电器(买多一个是作为备用的)。

首先为老前辈的这种精神敬佩,值的我们学习。

有空量一下两个继电器线圈的阻值,看看分别是多少?

视频以转换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手也是勤,表也不错是个上等品牌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跟电源与继电器有关系,刚刚换了一个12V的电源,电压没有升到15了

关于断开0V还能吸住的情况,换一个继电器也可以,同样都是24V的

一个可以一个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断开公共的0V等于是电网中断开了主零线一样的道理,赞叹各位的实践精神.

类似这么个道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也是勤,表也不错是个上等品牌货

这个表在福禄克算低端的了

网友D:
以下的图片是此次实验过程实际记录,与前面的视频基本一样,证明了我前面的论述是正确的,也是符合电工理论的相关论述。

至于楼主的实验结果,我没有详细检查,不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希望楼主按照我的实验重复实验一下,找出问题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要说敬意,不敢当,我只是刚好闲着又有配件就玩一下。

你这个实验应该是阻值设置的差距大,所以12的就吸合了,我明天再量一下线圈电阻是多少

刚刚测了,12V的是161欧,24V的是650欧

你测出的电阻数值与我新购买的同一型号不同电压等级的继电器的电阻值差不多,所以你的实验结果不应该和我的相差那么大,不知道你是如何操作的?

我新购相同型号的两组继电器(其中一组是做备份的)电阻值分别如下:

12V:154Ω、159Ω             24V:593Ω、597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刚量了一下继电器线圈电阻,下图中的红线表示是万用表的红表笔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跟电源与继电器有关系,刚刚换了一个12V的电源,电压没有升到15了

关于断开0V还能吸住的情况,换一个继电器也可以,同样都是24V的

一个可以一个不可以

看了你这个视频,可能与你的操作有关,你是用手触碰/分断的,有可能0V联接线分断后,电源的电压没有马上降下来(电容器储存的电荷没有放完),触点还没有释放你就再次触碰(联接)0V联接线。

网友G:
实验数据缺少几个检测
1.开关电源空载电压
2.0V断开后,开关电源输出电压

如果0V断开后,还维持与空载一致(起码近似)~楼主14楼的数据就不会出现。

网友G:
不明白你说的根本不能使继电器吸合的理由?
他这是0V断开的数据~所以说他的“电源不正经”
他使用的继电器座也与你用的不一样~发现没?

网友G:
关于这个电路,只要电源刚刚的
二个继电器是不是同型号,是不是2:1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在0V接通,二继电器都能正常工作
在正常吸合时断开0V,继电器是否断开,要看实际使用继电器性能~即断开电压
比如使用的欧姆龙继电器
老兔子给出的数据是9V(24继电器),2.5V(12V继电器)
参考继电器资料,断开电压是10%以上,就这以上你怎么理解?如果是以下估计大家没争议~曾经发帖讨论过
现在12V继电器断开了,24V继电器keep着,2.5V>1.2V,9V大于2.4V
为啥一个保持吸合状态,一个却断开了?
这恐怕就是厂家为啥不提供“断开电压”指标的原因~应该是提供不出来。
作为释放电压,每批次继电器甚至每个继电器都可能不一样。
就老兔子实验的24V继电器来说,9V它没释放,那它的释放电压是多少?
它可能是7V,8.5V,8V……~楼主的不是有没保持住的嘛
绝不是10V~9V它还维持着。

楼主的实验出现的问题,应该是电源不够坚强。

楼主:
用了2个不同12V的电源,2个不同24V的继电器,测试结果如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实验数据缺少几个检测
1.开关电源空载电压
2.0V断开后,开关电源输出电压

如果0V断开后,还维持与空载一致(起码近似)~楼主14楼的数据就不会出现。

你这两点都可以不用考虑,因为只要容量只够,开关电源就可以视为理想电源,因为开关电源本身就是一个稳压电源。

在我的实验中(#25楼),第四、第五张图分别为12V和24V的负载电压,也可以视为空载电压(除非你用了劣质的开关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不明白你说的根本不能使继电器吸合的理由?
他这是0V断开的数据~所以说他的“电源不正经”
他使用的继电器座也与你用的不一样~发现没?

也很简单,你自己看看#32楼你提供的表格中“动作电压”一栏的要求(比我前面的表述的50%以上还要大),再对照楼主实验中KA1、KA2两端的实测电压,你认为能够工作吗?

在楼主的图示中,KA1继电器两端的电压是1.7V;KA2继电器两端的电压是6.7V。它们分别是12V、24V的百分之几?

至于带电断开0V联接线后KA2还维持吸合状态,这是继电器类电磁器件中的释放电压参数的原因,这我在后面就会专门简单解释一下的。

网友D:
下面接着昨天实验记录。昨晚在#25楼发的是单体双电压开关电源的实验记录,今天是两个分别为12V、24V单体单组电压开关电源。

前面有人提到触点的分断电压到底是多少,这我也刚好做过测量。

在测量过程中,发现不同的继电器,不同的电压等级,用不同的电源做实验,相差很大,即使是同一个型号的另外一只继电器,相差的也很大。最小的1.2V左右,最大的4.2V。至于还有没有最大的,由于没有更多元器件做,也没有时间,所以不知道。与继电器的额定电压大小好像没有什么关系。36VAC当24VDC接在24VDC电源中(直流电阻为506Ω,与24VDC继电器的直流电阻593Ω接近),但其触点释放电压为1.2V。

下面就以此次做实验中的一只24V继电器为代表,测量的结果如下:

第一张,是断开0V联接线后测出KA2两端的电压,然后关闭电源,电源的储能电容逐渐放电,继电器两端的电压逐渐下降。

第二、三张,是继电器两端电压降到触点分断时的瞬间的电压。第二张是触点还在闭合状态,第三张是瞬间断开的状态。

以上图片是从下面的视频中截图出来的(有开关断电和触点分段的声音,不知道上传后还有没有)。

网友D:
关于继电器类电磁器件的吸合和释放的原理,大家如果学习过直流磁场和磁路的理论,就应该明白了,由于论述起来比较繁琐,我就只放一张铁磁材料在交变磁场作用下磁化过程的磁滞回线示意图上来,供大家自己回去找资料学习复习一下吧。

磁滞回线示意图告诉我们,磁场强度的变化总是滞后于励磁电流的变化。如果弄懂了这一点,就能够理解为什么KA2断电以后,其两端的电压远低于其额定电压,仍维持在吸合状态。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实验数据缺少几个检测
1.开关电源空载电压
2.0V断开后,开关电源输出电压

如果0V断开后,还维持与空载一致(起码近似)~楼主14楼的数据就不会出现。

你这两点都可以不用考虑,因为只要容量只够,开关电源就可以视为理想电源,因为开关电源本身就是一个稳压电源。

在我的实验中(#25楼),第四、第五张图分别为12V和24V的负载电压,也可以视为空载电压(除非你用了劣质的开关电源)。
说明电源要刚刚的

网友F:
   原来帖子问:“如图,KA1和KA2可以认为是2个直流负载,开关断开情况下,不知24那边会不会对低电压这端的负载有什么影响?”
我们用回路电压定律来分析原来讨论提供的电路,可把原电路简化为图中的右。

  从回路电压定律来看,图中:I1R1-I2R2=E1-E2,即24-12=12V。而回路中的电流则取决于两个负载电阻的大小。
对电路进行了仿真,结果如图1,图中红线为+。以楼主的继电器电阻参数为例仿真其与计算的电压12V是一致的。

   楼主说:“关于断开0V还能吸住的情况,换一个继电器也可以,同样都是24V的一个可以一个不可以”。对一号继电器的仿真见图1。二号继电器的仿真图如下:

 按楼主提供的欧姆龙继电器规格书:在外加额定电压值的80%以上时继电器会吸合,12V×0.8=9.6V,即其吸合电压必须≥9.6V。则一号继电器的最小吸合电流为9.6/650=14.7mA,仿真的电流为14.79mA;二号继电器的最小吸合电流为9.6/510=18.8mA,仿真的电流为17.88mA。两个继电器都接近其临界吸合电流,能否吸合就与继电器的零件参数(如返回弹簧力,铁心与衔铁的间距的差异)有关了,而与电路结构或类形(如讨论的这一电路)无关。
我的看法是(已可扩展到其它电路):
通过0V的通断来控制不同负载的工作,能否可行取决于;0V没有接通时是否有过压、过流、不利影响的存在。很多电子电路中就有多种电压协同供电,当某一公用点断路时,电路会不工作,但并没有使电子元件损坏还是有的。
   1. 关于过压
   最高工作电压-最低工作电压≤最低工作电压,就不存在过压问题,如讨论电路的24-12=12V是不会出现过压损坏元器件的情况,所以是可以通过0V的通断来控制不同负载工作的。如果最高工作电压-最低工作电压>最低工作电压,就要考虑过压问题。
  2.关于过流
  如果电路具有多组不同的电压等级时,在某一回路中当有电位差时就会出现电流,该电流与负载成反比。负载电阻越大电流就越小、影响就越小或没有影响,负载电阻越小电流就越大,影响就越大,如楼主510Ω继电器能吸合就是电流的影响。老兔子实验中继电器触点断开灯微亮的原因就是有15.87mA电流通过了线圈(仿真图如下),但该电流小于动作电流,但会使与继电器线圈并联或串联的发光管微亮。

   针对继电器而言,如果电路的回路电流小于继电器的临界吸合电流,继电器是不可能吸合的。此时通过0V的通断来控制不同负载工作也时可以的,但继电器的线圈电阻较小,导致回路电流大于或等于继电器的临界吸合电流时,继电器就有可能会吸合而误动作。
  3.关于不利影响
  针对原来讨论电路最直接的不利影响就像老兔子说的:“为避免出意外,控制两个继电器的动作不建议像楼主那样控制0V。”

网友G:
请看客注意
欧姆龙继电器资料上关于吸合指标写的是80%以下
释放是10%以上

就楼主实验所用继电器由于没有做其吸合电压,释放电压的测试
其给出的数据,(1号12V电源数据不考虑,因为它不坚强)
如果是
1.0V接通状态,接通电源,后断开0V
24V继电器能保持的,正常,这个继电器的释放电压应该在9.2(or9.8)以下

不能保持的其释放电压一定在9.2or9.8以上

12V继电器为啥不能保持?因为它得到了负电压

2.0V断开情况下,接通电源
能吸合的继电器其实际吸合电压应该在9.2(or9.8以下)
不能吸合的继电器其实际吸合电压一定在9.2or9.8以上

一批继电器的吸合/释放电压不会出现太大差个
除非你拿交流继电器通直流,供给电源还不坚强甚至有差别,得出的结论就会差别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关于吸合与释放特意做了实验,不同继电器稍有不同,电压由1K的电位器调节。

1号继电器  电阻641  12.9V吸合  7.6V释放

2号继电器  电阻506  13.1V吸合   4.5V释放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关于断开0V还能吸住的情况,主要还是继电器的问题,41楼重新做了测试,能吸住的那个4.5V才会释放。

我做试验的目的是想看看实际到底会怎样,经过这两天的测试发现,不同的配件出来的结果不同并且相差还不小

尤其是第一个12V电源,既然被升高了3.5V

您用软件帮忙测试,得出结果也说明了理论与实际是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看客注意
欧姆龙继电器资料上关于吸合指标写的是80%以下
释放是10%以上

就楼主实验所用继电器由于没有做其吸合电压,释放电压的测试
其给出的数据,(1号12V电源数据不考虑,因为它不坚强)
如果是
1.0V接通状态,接通电源,后断开0V
24V继电器能保持的,正常,这个继电器的释放电压应该在9.2(or9.8)以下

不能保持的其释放电压一定在9.2or9.8以上

12V继电器为啥不能保持?因为它得到了负电压

2.0V断开情况下,接通电源
能吸合的继电器其实际吸合电压应该在9.2(or9.8以下)
不能吸合的继电器其实际吸合电压一定在9.2or9.8以上

一批继电器的吸合/释放电压不会出现太大差个
除非你拿交流继电器通直流,供给电源还不坚强甚至有差别,得出的结论就会差别很大。
请看客注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看客注意
欧姆龙继电器资料上关于吸合指标写的是80%以下
释放是10%以上

就楼主实验所用继电器由于没有做其吸合电压,释放电压的测试
其给出的数据,(1号12V电源数据不考虑,因为它不坚强)
如果是
1.0V接通状态,接通电源,后断开0V
24V继电器能保持的,正常,这个继电器的释放电压应该在9.2(or9.8)以下

不能保持的其释放电压一定在9.2or9.8以上

12V继电器为啥不能保持?因为它得到了负电压

2.0V断开情况下,接通电源
能吸合的继电器其实际吸合电压应该在9.2(or9.8以下)
不能吸合的继电器其实际吸合电压一定在9.2or9.8以上

一批继电器的吸合/释放电压不会出现太大差个
除非你拿交流继电器通直流,供给电源还不坚强甚至有差别,得出的结论就会差别很大。
请看客注意:
有什么问题吗?
就以上以下我的理解
80%以上继电器必须吸合,否则就是不合格产品
30%or10%还不断开同样是不合格产品
为了达到理想的控制就要给它额定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手册针对的是正品欧姆龙

我们买的可以说九成九都不是正品

所以测试数据未必对的上手册数据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手册针对的是正品欧姆龙

我们买的可以说九成九都不是正品

所以测试数据未必对的上手册数据
继电器图片看是真
测试的数据也符合手册规定
具体到前边实验1号继电器不能保持,可能与继电器的特性不一致有关
其释放电压7.6,比2号继电器4.5高~此实测算应该“静态”数据
前期实验应该算动态测试,最后的9.8/9.2是结束后的数据
按理2个继电器都应该能保持,不能保持的猜测
0V线断掉可能由于电路的特殊性造成1号继电器电压掉落到7.6以下
or可能测释放电压是一点点降下,磁性变化缓慢粘质性较强
or继电器材质使然,毕竟这2继电器间隔时间还是挺大的

即便生产批次接近,也有被判定“不合格”的~客户语
当年的给生产人工石泵车的企业遇到一批继电器,自保电路失灵(用自保给工作系统统一供电~简化操作流程)
最后由于听信厂家的鉴定就是不给换,该客户转用其他继电器。
注:实际错开这个批号的7批次继电器都能正常使用。

你可以这样监测释放电压
1.还是顶楼断0电路,用示波器捕捉最低电压
2.用你这个串可调电阻,找定到8V(确保继电器没吸合),用短路线短接电阻让继电器全压24V,再拿掉短接线,看继电器能不能自保持。
逐步调整这个电压
可以得到这个继电器的维持电压,释放电压

网友D:
其实,我们只要了解了继电器(包括接触器)这一类型元器件的电磁特性,就能够理解0V控制负载的电路为什么在开关分断后KA2(24V继电器)仍保持吸合状态。

根据直流磁场和磁路的理论,磁场强度(H)的变化总是滞后于磁感应强度[(B)励磁电流产生的电磁感应]的变化。简单来说,磁感应强度升高(增强)时,磁场强度并不是立即同步升高(增强),此时磁感应强度大于磁场强度;当磁感应强度下降(减少)时,磁场强度并不是立即同步下降,而是在磁感应强度下降到一定程度时才跟着下降,此时的磁感应强度小于磁场强度。

由于继电器(接触器)一类的元器件是靠铁磁材料构成的电磁铁装置,主要是由铁芯、线圈、衔铁、复位弹簧+触点构件组合而成。铁芯、线圈、衔铁构成磁路。衔铁的吸合,除了足够的励磁电流(磁感应强度)外,还要克服铁芯与衔铁之间的空间(气隙,也就是磁阻)和复位弹簧的拉力。因此,输入额定的励磁电流时,随着电流的增加,铁芯的磁场强度逐渐增强,直到克服铁芯与衔铁之间的空间形成的磁阻和复位弹簧的拉力,衔铁才被吸合。

当断电后,随着电流的逐渐减少,磁场强度也开始逐渐减弱,根据前面所讲到的“磁场强度的变化总是滞后于磁感应强度的变化”,此时的衔铁并不是马上复位(跳开),而是随着磁场强度的逐渐减弱,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在复位弹簧的拉力下才跳开复位。

因此,就会有吸合电压(电流)、和释放电压(电流)这两个参数。这两个参数与元器件使用的铁磁材料、线圈结构、机械结构(主要是指气隙大小和复位装置等)以及输入的电流(或者所加载的电压)有关。

所以,即使是同一厂家同一型号,但不同批次的元器件(甚至同一批次),这两个参数也不会完全相同,差异性很大。通常来说,吸合电压(电流)远远大于释放电压(电流)

今天下午我再次做相关的实验,就发现我十多年前购买的的24V欧姆龙继电器(与这次购买的同一型号),它的释放电压就接近7V,接近断开0V联络线后继电器两端的维持电压(9.1V)。

最后,我用两个24VAC中间继电器做实验(因为没有12VDC和24VDC中间继电器),它们是可以同时断开的。这说明既符合理论,也符合实际,关键在于所选用的元器件上。只要所选的元器件符合理论上的要求,就能够正常运行。

但是,现实中不可能每次都能选中到符合理论条件要求的元器件,既使你能够选中到符合要求的元器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元器件的性能也会有变化,就不能符合理论要求的条件而发生故障(元器件本身没有坏,仅是性能参数改变)。

这也就是我不建议在设计电路的时候采用控制0V方案的理由了。

下面就是今天实验视频。第一个是24V继电器释放电压接近7V视频,第二个是用中间继电器连接的电路,两个中间继电器能够同时释放的视频。

网友G:
回复 网友D:
第二个视频使用24VAC中继接到DC24V电源?

网友J:
见各位的分析精彩,涨知识。感谢各位的科普

网友K:
回复 网友F:
这个看起来不孬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第二个视频使用24VAC中继接到DC24V电源?
交流当直流用于实验,即交流线圈(24V)通入直流电(12V)。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第二个视频使用24VAC中继接到DC24V电源?
交流当直流用于实验,即交流线圈(24V)通入直流电(12V)。
所以同时通断正常

网友D:
这里提醒各位,这种电路虽然经过实验证明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不建议在实际应用中使用这种不可靠、有安全隐患的电路。
还有一个就是用仿真软件进行仿真,结果是没问题的,但实际应用中同样会出现与仿真相反的结果,因为仿真软件设定仿真条件是处于理想状态下得出的结果,与现实中的实际条件有太多的差异,往往与仿真结果就不一定对的上,就会怀疑仿真软件或者自己的实践是错的。本次的讨论就是一个例子。
#39楼的朋友分析是有道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第二个视频使用24VAC中继接到DC24V电源?
交流当直流用于实验,即交流线圈(24V)通入直流电(12V)。
所以同时通断正常
两者的分压比刚好符合条件,就能够同时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