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8):
 电梯程序组态画面如何根据电梯的载重量变化来显示人数的具体数字,想在画面中根据载重的变化量来实现人数的加减

网友A:
载重量来说, 跟人数没有很准确的相关性.如果确实要这样做, 分两个方式, 一个是载重/人均体重. 一个是根据载重实时采样,出现一个变化的阈值(比如5kg)就加减人数, 但也可能宠物或者家具来了..
现在大量的数字应用, 搭载视频监控. 电梯里面的视频, 可以智能化点, 获得的人数甚至视频可以传递到wincc. 人脸识别可以做一些工作, 行为异常, 电动车上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