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控制卡?

楼主(2024-06-28):
机床上用的,怎么像安全继电器啊

网友A:
安全继电器没见过这个样子啊,估计是我见识少

网友B:
看上面都是模拟量信号,不是安全继电器。

网友C:
这么小居然是运动控制卡

网友D:
先盲猜一下,正方形里的数字,应该是设定站地址的

网友E:
居然是控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