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29):
已知IC2=TL2575-33;
求D5=?

黑屏,开关电源不能工作。先更换板上所有电解电容,仍然黑屏。
开关电源控制芯片M51996A的15脚电压4.XXV,明显开关管过流保护,负载有短路。
查:IC2(TL2575)处,发现其输出脚2脚对地有56Ω的阻值。对于3.3V电源来说,56Ω负载阻抗不算大,但这个56Ω可能并不正常。。。也许是TL2575或者D5不良?
附TL2575-33典型应用电路:
电路图中的D1,就是电路板中的D5。

更换D5,需要知道型号。或者,求哪位老师电路图。

另外,手里有LM2575-3.3,问题:1、能不能直接替换TL2575-33?2、脱焊原TL2575各脚单独测试,管子管脚2对地56欧姆阻值消失,实测TL2575-33的各脚间阻值,没有发现有56Ω低阻现象,56欧姆应是外电路负载阻抗,可见基本正常。

又另外,看TL2575 和D5处,似有拆焊、重焊的痕迹,可能已经有人修过。难道已经有人发现电源短路,拆焊测试没有问题?

楼主:
也许,负载存在56欧姆阻抗,并不一定说明TL2575和D5一定有问题?56欧姆就是这路电源的负载真实阻抗而已?TL2575和D5是有背焊的贴片,相当不好拆焊。
问题可能在其它几路电源中?

网友A:
不想拆,用传说的烧机大法,加热成像,可以相对准确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拆,用传说的烧机大法,加热成像,可以相对准确判断。

烧机大法,未见成效。。。

1、烧机大法,给C14的2端加3.3V电源

2、烧机电压、电流

3、3.3V电源主要负载区

4、3.3V电源负载区元器件未见可以觉察的温升

5、给TL2575-33的1-3脚外加12VDC,测R14(3.3V输出端)为3.3V正常。可以排除TL2575-33及其周边电路、负载问题。

楼主:
1、板上所有电解电容失效严重,全部更换;

2、3.3V电源TL2575-3.3脱焊后测量,元件管脚未见内部有短路现象;D5脱焊后测量正常;负载56欧姆阻抗可能属于正常(至少不是开关管过电流保护的原因);
3、开关管K2225脱焊后测量,完全正常无疑;
4、开关电源各路整流、滤波、负载,在板测试,二极管正常、电容正常、负载正常;
5、开关电源板上电阻在板测试,出入不大,大概率正常;
6、开关电源控制芯片M51996A16脚电源启动电阻(104*6串联)正常;
7、15脚(开关管S脚电流检测)电压大约为4.XXV,M51996A处于保护停振状态,电源脚16脚电压大约10V左右。
等待元件,更换M51996A试一下。

楼主:
更换了M51996A,开关电源正常了。

上电,报OCn (过电流),更换电源驱动板上处理输出电流互感器信号的2片TL074I,OK!

网友B:
为楼主点赞,为本贴点赞!谢谢分享!
2575输出端对地的续流二极管,直插型号为1N5819,是只高频整流二极管。
看以前的测绘电路,碰巧看到此种二极管的型号。

楼主:
开关电源电路局部:

网友B:
日立S300开关电源,可以参考。

网友B:
这个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