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easy320内部时间问题

楼主(2024-06-30):
easy320系统时间断电后自动复位成22年,是什么问题?掉电保持寄存器能正常保存数据

网友A:
物料编码 01480031
产品描述 GE20 系列 GE20-TF, 支持 RTC 时钟
支持槽位 B
防护等级 IP20
环境工作温度 -20 ℃~ 55 ℃
通信接口 2 C
时钟精度 120 秒 / 月
时钟格式 年月日时分秒
内置电池规格 CR2302,寿命 3 年,支持更换
~~~~~~~~~~~~~~~~~~~~~~~~~~
你需要这个,我拆机没发现电池、超级电容,S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料编码 01480031
产品描述 GE20 系列 GE20-TF, 支持 RTC 时钟
支持槽位 B
防护等级 IP20
环境工作温度 -20 ℃~ 55 ℃
通信接口 2 C
时钟精度 120 秒 / 月
时钟格式 年月日时分秒
内置电池规格 CR2302,寿命 3 年,支持更换
~~~~~~~~~~~~~~~~~~~~~~~~~~
你需要这个,我拆机没发现电池、超级电容,SO。。。
艹,又要加钱,怎么搞这么复杂,寄存器能保持,为什么时间不能呢。大神有其它方法吗,不加模块做时间锁机程序

网友B:
用产量计数吧,到数就停了,特殊方法复位计数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产量弹性太大,时间不好把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料编码 01480031
产品描述 GE20 系列 GE20-TF, 支持 RTC 时钟
支持槽位 B
防护等级 IP20
环境工作温度 -20 ℃~ 55 ℃
通信接口 2 C
时钟精度 120 秒 / 月
时钟格式 年月日时分秒
内置电池规格 CR2302,寿命 3 年,支持更换
~~~~~~~~~~~~~~~~~~~~~~~~~~
你需要这个,我拆机没发现电池、超级电容,SO。。。
艹,又要加钱,怎么搞这么复杂,寄存器能保持,为什么时间不能呢。大神有其它方法吗,不加模块做时间锁机程序
一般触摸屏有时钟,可以考虑把触摸屏的时钟写到PLC里面,虽然不是太准,但是能用。
PS> 如果为了收款,这样搞逻辑要想好怎么写,比如开机比较上次关机时钟,如果小于太多,那就说明客户改了时间=锁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提醒,我光想着在PLC做

网友C:
设计这个有啥用,到处都有破解的,

网友D(2025-09-10):
搞一个昆仑通态的物联网屏,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上连接外部的以太网后设置成每1小时自动获取1次“网络时间”,触摸屏的“网络时间”通过寄存器传到PLC中与PLC的时间作比较,不一致时将“网络时间”写入PLC的时间寄存器。物联网屏链接PLC还可以远程异地的修改PLC内部的程序,两全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