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

楼主(2024-07-01):
昆仑通态带网口   西门子200SMART   两台变频器  组态。自学 现在用库文件 能实现 写频率 正18 反转34  停止1   这样写的

想实现定量包装称上用 没思路

楼主:
包装秤上电,在触摸屏上设置重量,下料袋数。 然后脚踏开关夹袋两个变频器启动到达第一重量其中一台变频器停止,另一台慢速运行,到达设定重量,变频器停止工作,然后脚踏开关气缸收回 物料袋下放

表达不清楚的地方 还请各位 工程师小哥 老板 指点指点

网友A:
和plc 或者屏modbus通讯
不会搞当地找人编程调试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自学。

网友B:
包装称重来料你是设备结构控制的?一般肯定有控制来料的结构走PID控制的,包装在称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控制来料的是两根水平螺旋输送机  一根直径大些,一根小些 小的是精确下料(也就是我上面说的两台变频器)

网友C:
根据你描述的结构,比较难达到精度要求,这个和材料和机械结构比较大关系

网友D:
通过变频器送料实现精确上料,首先你的硬件就不精确了,你的精确精度是多少,没有好的钢材也造不出航母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实物,,现在已经在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实物,,现在已经在使用
所以说嘛,你的精度要求是多少还是没有说,200g?5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