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01):
各位大神,博途仿真,在事件表中设置如下:LADDR:264   ichannel:0   eventtype:0,中断是I0.0上升沿中断,为什么一仿真就报错,帮忙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报错的内容呢?难道提醒充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SIM?实体机?

你的贴图只能说明与PLC连接断线啊,断线的原因可能网卡坏了,网线坏了。

或许你可以上载你的项目并详细说明一下你仿真的步骤,看看论坛网友会不会重现你的问题。

楼主:
PLCSIM,这个仿真能进硬件中断吗?进主程序仿真没问题,学PLC不久。????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SIM,这个仿真能进硬件中断吗?进主程序仿真没问题,学PLC不久。????谢谢

可以。

请参照以下文章进行仿真的设定。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08-Function/17-PLCSIM/01-PLCSIM.HTML#G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