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请教CADE SIMU星三角启动,为什么跳过星启动,直接进入三角启动。是哪里设置错了(20240701)

楼主(2024-07-01):
(无正文)

网友A:
这难道不是星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圈闭合了,电机没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圈闭合了,电机没动
主触头也闭合了,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B:
确实奇怪我去试试。

网友C:
先看KM1-3动作是否如愿
动作正确再查电机部分

网友D:
KM1 KM2吸合了,电机没道理不动啊,电机故障了?????
要是先KM1、KM3吸合了,电机不动还有可能是线接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KM1 KM2吸合了,电机没道理不动啊,电机故障了?????
要是先KM1、KM3吸合了,电机不动还有可能是线接错了!
这个是模拟仿真软件,跟实际接线没关系,从图上看是没错的

网友E:
14数字下方连接点及KM3上方连接点没有,还有就是KM3线圈上面的KM2去掉,否则来回循环电机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