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创建项目怎么会这个对话框 管理员权限?(20240702)

楼主(2024-07-02):
(无正文)

网友A:
Win7?Win10....
如果是Win10或者以上系统,我认为是用户权限导致,可以尝试以下步骤:
1. 设定 C: 的 NTFS 文件夹权限为 Users 或 Domain Users 具有写入权限;
2.用管理员权限运行CMD,输入
icacls c:\ /setintegritylevel M
即可将C盘安全级别下调至M级。
如果想要恢复的话,则使用icacls c:\ /setintegritylevel H
即可将C盘安全级别上升至H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怎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