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03):
求FANUC机器人远程上传下载程序攻略,新老系统的都需要

网友A:
plc远程编程 一般都是用4G触摸屏或者物联网盒子
编程软件选择对应的虚拟串口或者网卡
机床的道理应该也一样。

网友B:
试一下蒲公英工业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