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03):
我现在有一个步进电机,它屁股后面带一个编码器,我用单片机去控制它并接收反馈信号,是不是等同于一个伺服电机的精度?需不需要再买一个伺服

网友A:
我知道不能等于伺服,但没法跟你讲清楚。特别是从速度和功率方面两者不相等

网友B:
步进加了编码器后有了闭环就不会丢步,精度、性能上肯定不如伺服的。

至于你需不需要再买一个伺服,这样看你的要求了,如果这个能达到的使用要求,那就可以了。

网友C:
这叫混合式步进电机!!有步进电机大扭力的特点!但又没有伺服电机恒定扭力的功能!虽着速度上升扭力下降的特性!!只能说有位置反馈!!!该丢步还是会丢!!之后报警 位置超差!!看场合应用!!

网友D:
不能和伺服等同,就好比普通电机后面加编码器,部分达到伺服功能,但不能完全代替

网友E:
精度要求高的场合,步进替代不了伺服,加了编码器只是相对精度高而已。

网友F:
步进加了编码器只能说丢步的话你知道;

网友G:
步进速度不够,快不了.

网友H:
速度不快的话可以,要实现快速 突然变速 就不行了。

网友I(2024-08-12):
我个人理解:是可以代替的,如果你需要的只是精度,高细分的步进驱动,理论精度和伺服无差异了,例如128细分,128*200=25600个脉冲一周,我所了解的三洋和松下伺服,分别是8000和10000个脉冲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