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件

楼主(2024-07-03):
空气压缩机上的两线传感器,信号直接进控制器,开机显示压力过高蜂鸣器故障报警,查看参数,超过设定压力很多,实际压力是零。检查线路没问题,打开压力传感器,看到线路板上,一个标着D2的元件,像贴片二极管,但是两端测,正反表笔都是无穷大,丝印上是GBR   下是GP418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元件,它并联在传感器两线之间。请教!

网友A:
好歹你发个图片,光说谁能明白?除非天天接触这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空气压缩机上的两线传感器,信号直接进控制器,开机显示压力过高蜂鸣器故障报警,查看参数,超过设定压力很多,实际压力是零。检查线路没问题,打开压力传感器,看到线路板上,一个标着D2的元件,像贴片二极管,但是两端测,正反表笔都是无穷大,丝印上是GBR   下是GP418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元件,它并联在传感器两线之间。请教!

楼主:
你好!双向TVS用万用表测量正常值是多少?

网友B:
双向tvs管怎么测量好坏
测量双向TVS管的好坏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

外观检查:首先,可以通过外观检查来判断TVS管的极性和是否有明显的物理损伤。通常,负极会有黑色或银色的标志,如圆环。1

使用万用表进行初步测试:

将万用表置于电阻档,测试TVS管两引脚间的电阻值。对于双向TVS,正反向电阻值都应该是无穷大,如果发现电阻值不正常,可能表示TVS管性能不良或已损坏。12
也可以使用红黑表笔直接测试TVS管的引脚,如果读数为无穷大,则表明管子正常;如果不是,则表明管子可能已损坏。
进行更详细的测试:

静态电压测试:将TVS管连接到电路中,使用万用表测量其两端的电压。如果电压在TVS的额定电压范围内,则表明TVS正常工作;如果电压超过额定电压,可能表示TVS已失效。3
动态电压测试:使用脉冲发生器产生一个过电压脉冲,将TVS连接到脉冲发生器的输出端,然后使用示波器测量TVS两端的电压,以确定TVS是否能够在过电压情况下正常工作。
反向电流测试:将TVS连接到一个电路中,施加一个反向电压到TVS的两端,使用万用表测量TVS的反向电流,以确定TVS是否能够在反向电压下正常工作。
温度测试:将TVS放置在一个恒定的温度环境中,测量其两端的电压,逐渐增加温度并测量电压,以确定TVS在不同温度下的工作情况。
如果以上测试均显示TVS管性能良好,那么它就可以正常使用。如果需要替换TVS管,可以选择具有相似额定电压和电流能力的其他型号的TVS管

网友C:
跟那个元器件没什么关系啊...应该考虑是压力传感器坏了

网友A:
双向TVS只是保护作用,可以焊下再看看功能正常不,还不正常就要检查压力传感器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指导,那个压力传感器网上不贵,我直接换了,能开机运行,就是开一会儿,排气管发热,并且压力上的慢,咨询厂家是滤清器堵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