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无线替代普通网线的技术

楼主(2024-07-03):
一个带网口的触屏,和一个带网口的PLC进行通讯连接。
正常情况下整个网线将两者连接起来,是没问题的。
问题是能不能通过无线通讯来替代这个有线通讯,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

楼主:
是因为不太容易施工放线,距离大概有40多米的样子,所以要考虑这个无线方案。
网上找了一个 类似与图片那样,是两个模块,先将有线转换成无线,再把无线转成有线

楼主:
方案是挺好,就是价格有点小贵, 要4000多块钱,大家有没有物美价廉的方案推荐一下。

网友A:
整一对无线网桥也可以

网友B:
以前在项目现场使用过类似方案,PLC柜到操作台有100来米远,一根网线拉过来担心通讯不上,在中间加交换机又不方便取电源,于是用了2个无线路由器桥接网络,基本上能正常使用,但距离远,偶尔会掉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搜了一下,确实便宜了不少,应该是能满足使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方案是挺好,就是价格有点小贵, 要4000多块钱,大家有没有物美价廉的方案推荐一下。
太贵了. 无线数传一百多块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