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03):
我只看到淘宝上有很多模拟量的信号隔离器卖,就不知CAN这些通讯信号有没专门的隔离器卖,怕信号不稳定

网友A:
我知道的是光隔离器,可贵了

楼主:
还想了解的是模拟量的隔离器可不可以用在通讯上,理论上电压范围够的话,能不能通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想了解的是模拟量的隔离器可不可以用在通讯上,理论上电压范围够的话,能不能通用?
通讯隔离器应该有的.
隔离不外乎变压器(磁)或者光(高频电磁波).
模拟量的用在通讯是不行的. 模拟量尽量消除突变, 而无载波通信一般都是突变信号. 就是说频率范围不一样.
另外电平范围也可能不一样. 模拟的一般有地(0V), 但通讯的不一定, 比如485可能正负交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