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03):
工艺逻辑
3个水泵,设备降温的。

A运行逻辑:
原则,活儿重的时候大家一起干,活儿少的时候少人干。

当设备温度大于100度的时候,启动3个泵。

当设备温度大于60度的时候,启动2个泵

当设备小于50度的时候,启动1个泵,不停机。

B运行逻辑:

原则:当泵故障的时候,切换到正常泵,保持不停机。

例1,温度大于60度的时候,保持2个泵运行。泵1/2/3任意一个故障,切换到未运行的泵。
例2,温度小于50度的时候,保持1个泵运行。泵1/2/3任意一个运行,其中运行中的泵故障,任意切换一个泵,保持1个泵运行。

写了几次,感觉逻辑始终不对。烧脑。。。

大佬指点下?

网友A:
理清思路这样写;
1.直接写需要几个泵;
2.根据需要几个泵和当前运行有几个泵来写加泵减泵。

注意点:
有故障就要必须要停泵,可能就不够泵的数量了,只有可用的最大泵数量了。

网友B:
活重轻的判定就是温度?

网友C:
只要判定故障没问题,程序逻辑就没问题。再A逻辑里面每一项任务中做故障判定,判定结果进行B逻辑,如果没有替代水泵就报警。

网友D:
我用的笨办法,CASE语句判断,如果多个泵就累死人了

网友E:
你自己都把逻辑写得这么清楚,照着一步一步写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可以参考下,

网友F:
先判断能正常用的泵数量,再判断需要用的泵数量。
需要用的泵数大于正常能用的泵,直接梭哈。
需要用的泵数小于正常能用的泵,运行A逻辑。

楼主:
只能这样了,不考虑什么运行时间那些了,将就用了。

改天去现场测试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备用泵不足不能停机,降温的降不下来,产品全部完蛋。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使用哪个泵被写死了,不是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哪个泵被写死了,不是好习惯。

下次优化,下次优化

网友B:
曾经给人大做过一个三泵恒压供水,其要求类似,条件只有一个~压力
水泵有维修,报警,启动另一个泵。
待回京找出发给你参考。

网友G:
你的逻辑还可以的,就是如果泵坏了,你启动其它好的泵,如果温度超高就会达不到生产工艺要求,这是个问题。所以 应该设计备用泵运行更安全。

网友H:
1.考虑到节能、可靠性和性价比,要上一台变频泵,其余两台用定频泵。冬季使用一台变频泵。夏季使用一台变频泵和一台定频泵。一台定频泵作为备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J:
这个思路好。最后一点是不是应该补充考虑当正常能使用的泵(非故障泵)数量小于根据温度需要开的泵数量的情况,不然结果会永远对不上温度条件,一直左移温度条件也没用。比如左移一个循环后停止循环,开启所有非故障泵,并做出超负荷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