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闸多机争议

楼主(2024-07-04):
一般情况降压变压接电,一级闸分电情况可接出多个用电开关,总路到分路并联状态还可以理解,分线状态下在单独安装一个电表仪器的用电设施,是属于一闸多机行为吧?是应该在上端入电点接入电表监测,还是出线端安装?

网友A:
你的争议是撒呢?计量仪表的安装位置?
如果一级柜不方便随时断电的话也可以安装在出现端,理由是检修更换方便。
但是一般都是安装在进线端,防止什么东西应该都知道的。
以上2中情况其实都见过的,各有利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