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04):
欧瑞E1000变频器,设定了AI1调节频率,另外有两个段速。
   正常时接通正转端子或反转端子,都按电位器设定的频率运行。
   正常运行时,接通段速1,应该按5HZ运行,接通段速2,按35HZ运行。
现在的问题是:
   无论怎么调,接通段速1和段速2,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都很长,估计10秒钟以上,才能到达设定值。第一、第二加减速时间都成了0.1了,其它与时间有关的也都调到0.1了,还不行,哪个参数没调对?

网友A:
F114,F116第一加速时间和第二加速时间.

网友A:
还要设定多功能端子为加减速时间切换端子

网友B:
另外根据现场情况,减速时间太短容易报警过电压。风机类设备。

网友C:
如果你设定的是多段速也就是F203或者F204有设为4的话,那么加减速时间应该如3楼截图。

网友D:
多段速还有单独加减速时间的还比较少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F114和F116都最小到0.1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还要用时间切换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