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泊尔智能电饭煲按键失灵

楼主(2024-07-04):
经解体检查功能按键失灵,更换后死灰复燃。

网友A:
里面还有风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里面还有风扇
这个是电磁电饭锅,相当于电磁炉,风扇给IGBT降温

网友C:
看不太清楚,好像是图片的元件锈蚀损坏了,应该更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不太清楚,好像是图片的元件锈蚀损坏了,应该更换。
32.768K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不太清楚,好像是图片的元件锈蚀损坏了,应该更换。
那是一只晶体振荡器(简称晶振),用于时钟计时。
只要时钟显示并能够正常计时,就不应该是它的问题。

网友F:
上次搞过一个110V 的松下的,太难拆了
按键失灵不是该直接换按键么,或直接买原厂电路板换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次搞过一个110V 的松下的,太难拆了
按键失灵不是该直接换按键么,或直接买原厂电路板换不好么
很好换哦,不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