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05):
今天看到一种填料式格兰头,需要做填料处理,什么是填料处理。  我一直以为填料函与格兰头是一个东西。

网友A:
格兰头主要作用是电缆的紧固与一般密封。防爆填料函不只是有管接头的作用,还有防水紧固保护电缆密封的作用,防止外界油脂、水渍、或一些介质进入干扰到电缆,进而会影响防爆设备的运行,影响防爆设备的使用寿命,一般由防爆胶泥,注环氧等。普通场合填料函就是橡胶、四氟密封。

网友B:
填料以前是要塞泥就是这意思.
后来的不用塞泥的, 由于都是电缆密封接头, 样子差不多, 都叫填料函. 格兰是音译.

网友C:
搞船的用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