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报警AL02

楼主(2024-07-05):
</>/台达伺服电机工作时不时报警AL027 ,一天几次或几天一次,复位后还可以工作.该电机动力和编码器线都是经过拖链的,于是便更换了编码器线,故障依旧.发现编码器线电机端屏蔽线和GND是接在一起的,编码器线驱动器端GND是和驱动器外壳接地线接一起的,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发现编码器线电机端屏蔽线和GND是接在一起的,编码器线驱动器端GND是和驱动器外壳接地线接一起的,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你既然怀疑这个,那就分开试试好了

网友B:
实际使用中,屏蔽层根本没必要接到GND上,真要接地就老实的自己打一个地线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使用中,屏蔽层根本没必要接到GND上,真要接地就老实的自己打一个地线接上去
上传失败!undef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