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保鲜室有积水……

楼主(2024-07-05):
这个怎么处理?十几年的老冰箱了。

网友A:
老冰箱一般是排水孔堵了,新式冰箱一般是无霜设计,不会出水的

网友B:
电冰箱的寿命一般10—15年,年纪大的建议更换吧。各种密封老化、电气老化、材料老化,会使能耗增加。

网友C:
通一下排水孔
食品太热,设置温度低

网友D:
找到排水孔,拿硬线疏通一下,甚至打开冰箱后面下方的后盖,里面有个水盒也一并清理。冰箱门的密封胶条不严实了,每次关门都最好使劲按一下。

网友C:
密封不好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E:
排水孔堵了?找根铁丝插一下,开始要慢一点,等有水了可以加快速度

网友F:
看下排水口。

网友G:
估计排水孔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