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

楼主(2024-07-06):
同一个项目,有三个站点,同一网络,每个站点都配有同样PLC,用一套组态软件可不可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485或者以太网通讯的
设定不同的站号或者IP地址

网友C:
每个站点的PLC地址不能一样。

网友D:
如果有硬件狗是不是有限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硬件狗是不是有限制
硬件狗也应该只是限制点数,点数在限制范围内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也有限制台数的 一台电脑绑定1个!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嗯,是的,这个题设会让人产生歧义,到底是用三套还是一个电脑控制三套设备,并没有说清楚!

网友F:
回复 网友D:
限制台数也不该限制一台接几个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