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以太网SLMP通讯的BUG

楼主(2024-07-06):
(无正文)

网友A:
侦测到客户端掉线,PLC链接继电器会off。

网友B:
程序追加自动关闭通讯端口,在延时几秒,在打开通讯端口,以后掉线就在自动连接啦

网友C(2024-08-08):
通讯的脉冲时间降低或升高试试,以前我也遇到过,最后改了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