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06):
请教论坛各位大佬,有没有关于控制柜中布线的一些规范要求呢?比如:线槽里预留多少长度的线看着不凌乱?不要说盖上盖板就看不见这些。要是说盖上盖子看不见的话很多都能做到的。我见过几次意大利的设备柜,线槽里面布线那叫一个漂亮啊,打开线槽盖也是一样的漂亮。就是后悔没有拍照。现在一直都在向这个方向努力的,谢谢大家!

网友A:
第一次看到有人赞意大利的电柜的,实话实说吧,意大利的产线接触甚多,但那设计理念和电柜的布线只能用一般的水平来评价,和西门家相差不是一个等级
国内电柜随机性比较大,要做得好看还是要借助作图软件来模拟预计一下,多次修正,至于标准就参考国标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有人赞意大利的电柜的,实话实说吧,意大利的产线接触甚多,但那设计理念和电柜的布线只能用一般的水平来评价,和西门家相差不是一个等级
国内电柜随机性比较大,要做得好看还是要借助作图软件来模拟预计一下,多次修正,至于标准就参考国标就是了
借此机会想问一下,国内关于配电柜配线有相应的标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