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电眼白色那根线通常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4-07-06):
电眼的白色线,不知道有什么作用?感觉没什么太大作用,请教师傅们??

网友A:
通常情况都是棕正兰负黑高电平,白低电平。

网友B:
白色NPN 黑色PNP

网友C:
Q上面有横杆,一般是非,也就取反

网友D:
NO NC。
不是标注了图标嘛。

网友E:
黑的常开,白的常闭,接线测试一下。

网友F:
图上画了常闭与常开触头,就是一条接常开,一条接常闭的

网友G:
一般可以不用。

网友H:
没看出来有用途。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们的耐心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I: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