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07):
客户反映一台三碁S1100-4T3.7设备不能停机,切断外部信号还在转,除非断开电源。
拆下来检测貌似正常,就一直通电待机在工作台上,几小时后无意中发现面板“RUN”灯亮,量输出有电压,奇怪了。
变频设置:2-00  主频率输入来源为2,      由外部端子ACI输入电流或电压;
            2-03  运转指令为1,          由外部端子操作,键盘STOP有效。
       1-15   JOG频率设定为6HZ
       4-07   为24,JOG FWD
观察面板运行频率为6HZ,是不是进入了JOG状态,拔掉面板,机器停止运行,可见故障根源在面板。
面板的薄膜开关极易发生此故障,测量阻值也为无穷,拆掉排线再试机,故障不在出现,说明JOG键位有时会黏连,考虑此功能基本无用,将此控制线割断后试机4小时正常交货。

此故障不大,但具危险性。变频器常规的设置为外部端子操作后,一般面板上的运行按键及JOG按键均不再作用,除了键盘STOP有效时,STOP键能停止变频运行。
但此机骨骼清奇,大家要注意。

网友A:
运转指令为外部端子,为什么面板还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转指令为外部端子,为什么面板还有作用?
所以我说他骨骼清奇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个参数可以设置外部端子与面板同时控制启动停机?这个品牌机器有没有记不清了,但三菱变频器是有这种功能的

网友C:
数据初始化后再设置数据看看

楼主:
一样的,试了另外的同类变频器。设计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个参数可以设置外部端子与面板同时控制启动停机?这个品牌机器有没有记不清了,但三菱变频器是有这种功能的

我上面写了控制方式:外部端子控制,键盘stop有效,但不应该jog也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个参数可以设置外部端子与面板同时控制启动停机?这个品牌机器有没有记不清了,但三菱变频器是有这种功能的
三菱也是要先按键盘上选择按键切换到PU模式才有jog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