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07):
一个AM600带两个5U,配置20台步科的伺服电机(不带绝对值)。在开机回参考零点,经常识别。回零点的传感器采用槽型开关,阻挡片4mm。信号直接进伺服驱动器。驱动器不报警,通讯没问题,就是汇川PLC显示回零失败。但是物理位置已经回零,不知道是伺服没给PLC,还是PLC没扫描到信号。回零速度调慢也没解决。各位大侠有遇到此类情况吗?

网友A:
应该是PLC 没有收到信号!!

网友B:
Z脉冲信号用到了吗

网友C:
直接用点动写回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PLC 没有收到信号!!

今天步科伺服来测了,信号都正常。但是PLC就是没收到。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试试用单个5U 单独控制 看看是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