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物联网助手只要点连机,WIN10系统就蓝屏

楼主(2024-07-07):
MCGS物联网助手只要点连机,WIN10系统就蓝屏,希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换软件版本试试
重新安装系统 试试
换电脑 试试
换个品牌的物联网盒子或者触摸屏
最后就是换人了。

网友B:
先确定是否支持W10

网友C:
我用WIN10一定问题没有,按1楼方法走,点在线监控正常吗

网友D:
换台计算机连,系统的可能性大。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以解决,打了昆仑通态400,关闭红框选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