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罐液位检测

楼主(2024-07-07):
压力罐用上下两个压力传感器来做动态液位,液位不稳定,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液位不稳定,应该只能换种方式了

上个月我就碰到了这种情况,桶里有搅拌机,一搅拌液位就忽高忽低的导致显示的波动很大

跟生产商量说搅拌不能停,那就没解,目前考虑用电子秤,把整个桶放秤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压力罐用上下两个压力传感器来做动态液位,液位不稳定,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解决。

压力传感器如何做液位?高手也没办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压力罐用上下两个压力传感器来做动态液位,液位不稳定,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解决。

压力传感器如何做液位?高手也没办法吧
差压是可以的.
楼主说的不稳,不知道什么原因.
而且看你的条件工况, 测压力容器液位的方法很多.

网友D:
压力罐,还是动态的~ 那个老师教你的?

用压力传感器做液位检测的很多~近在咫尺的就是你家里的洗衣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液位不稳定,应该只能换种方式了

上个月我就碰到了这种情况,桶里有搅拌机,一搅拌液位就忽高忽低的导致显示的波动很大

跟生产商量说搅拌不能停,那就没解,目前考虑用电子秤,把整个桶放秤上
电子秤也不一定好使~搅拌机可能使桶晃动,高速公路收费站不停车超重检,初了人为调整,就是司机不会开车过称。
如果是固定液位,改用流量检测,从液体进口处解决。

网友E:
你要检测动态液位,就算是超声波也是会有波动的

楼主:
说明一下,我说的动态液位是压力罐里的物料会有进有出,液位会有变化,所以是动态的液位。

网友F:
精准可能做不到,但大致液位应该可以吧,我们电镀使用的纯水罐就是采用的压力传感器检测液位的,不过只是一个参考值。目的是纯水不溢出,罐内别缺水控制。

网友G:
可以参考一下锅炉上汽包液位测量的方法,用压差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