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各位老师们,这个西门子故障是哪里的问题?(20240708)

楼主(2024-07-08):
菜鸟一枚,只会测量个简单的二极管,朋友给一个西门子M430变频器让我帮着修一下,目前上电就报F0002过电压故障,让我给我看看。我也不会修,测量了一下直流母线电压是480v,看视频上说都是可能是电压检测元件误报,但是也不知道更换那个元件,各位前辈能赐教一下吗,帮着圈一下,哪个元件可能坏了,我买个元件换上试试,帮朋友修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15KW以下的变频器。
电源板上有一个LM358(8脚芯片),查一下其周边元件,如果周边元件问题不大,直接更换358。
维修需要很多基础知识,如维修基本安全知识、元件基本知识、在板测试技能、逻辑推理能力。。。只会测二极管,估计维修很困难。

网友B:
跟我一样的手,所以从不接维修活,坏了换新的。跟着你的贴也跟大佬学习一下。

网友C:
你没看到第三张图,变压器下方的电容鼓包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服了,这眼神!我看了几遍才看到!

网友E:
这手艺,看上去并不像只会测二极管的样子啊!!

网友F:
查一下786j是否是电压检测,如果是可以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