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物联助手透传PLC连接不上

楼主(2024-07-08):
MCGS物联助手透传PLC连接不上,请各位高手赐教,所有通信端口都试过了。

网友A:
虚拟网卡设置在同一网段再试试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只有这样设置触摸屏与PLC通讯才能正常,就是透传不了,透传COM口也改了都透传不了,PLC地址是192.168.2.10,通用ICP/IP属性设置里本地IP地址不应该是触摸屏地址吗?但是只能写PLC地址,远程IP地址不应该是PLC地址吗?但是只能写这个地址,这个两个地址只要改动触摸屏与PLC就通讯不上。触摸屏TCP系统设置IP地址不应该是触摸屏地址吗?只有这样设置触摸屏与PLC才能正常通讯。请各位高手帮我看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这样设置触摸屏与PLC通讯才能正常,就是透传不了,透传COM口也改了都透传不了,PLC地址是192.168.2.10,通用ICP/IP属性设置里本地IP地址不应该是触摸屏地址吗?但是只能写PLC地址,远程IP地址不应该是PLC地址吗?但是只能写这个地址,这个两个地址只要改动触摸屏与PLC就通讯不上。触摸屏TCP系统设置IP地址不应该是触摸屏地址吗?只有这样设置触摸屏与PLC才能正常通讯。请大侠帮我看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暂时能想到的就是虚拟网卡和plc在一个网段
别的好像没有什么设定

网友A:
再就是合格的供应商或者400的技术远程你的电脑看看

网友B:
你这设置明显就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指教

网友C(2024-10-26):
你的PLC软件IP地址搞错了,看你远程PLC地址是192.168.2.1   PLC软件的IP地址要和实物PLCIP地址一样!不应该用触摸屏的IP地址来连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