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09):
本书结合国内外触摸式人机界面技术发展动态及*工程应用情况,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触摸式人机界面的基础知识和*应用技术,以及维护与故障处理方法。全书共6章,讲解了触摸式人机界面基础知识、威伦触摸式人机界面的工程应用、富士触摸式人机界面工程应用、台达DOP触摸式人机界面工程应用、三菱触摸式人机界面工程应用、触摸式人机界面维护及故障处理等内容。
  本书题材新颖,内容丰富实用,是从事触摸式人机界面技术开发、工程设计与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必备读物,也可供相关专业高等院校、职业学校的师生阅读参考。

网友A:
楼主发帖还是认真点吧!就把简介弄上来了,好歹也把你读这本书有什么益处、心得写点吧。

网友B:
基本上都是些常用元件的使用方法 编程软件安装这些
别的好像也没有什么了

网友C:
楼主  也该把书传上来看看

网友D:
是卖书么,好歹也搞个封面我们仰望一下啊!

网友E:
一本无字天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网友F:
我帮楼主补个目录

第1章
触摸式人机界面基础知识001

1.1 触摸屏原理及特性001
1.1.1 触摸屏技术001
1.1.2 触摸屏原理004
1.1.3 触摸屏特性007
1.2 触摸屏分类及性能比较009
1.2.1 触摸屏技术的类型009
1.2.2 触摸屏性能比较012
1.3 工业触摸式人机界面014
1.3.1 人机界面定义及与触摸屏的区别014
1.3.2 工业人机界面与工业自动化及发展趋势016
1.3.3 工业触摸式人机界面功能及分类019
1.3.4 工业触摸式人机界面的应用021
1.3.5 工业触摸式人机界面应用定义及选择024

第2章
威纶触摸式人机界面工程应用033

2.1 威纶MT500系列触摸式人机界面安装与工程创建033
2.1.1 威纶MT500系列触摸式人机界面安装033
2.1.2 威纶MT510系列触摸式人机界面工程创建036
2.2 威纶触摸式人机界面工程应用技巧046
2.2.1 威纶MT500系列触摸式人机界面与PLC的“一机多屏”连接方式046
2.2.2 威纶MT500系列触摸式人机界面与PLC的“一屏多机”连接方式049
2.2.3 威纶MT500系列触摸式人机界面主-从通信协议053
2.2.4 EasyBuilder8000功能066
2.2.5 威纶MT8000系列触摸式人机界面通过以太网与多台人机联机069
2.2.6 威纶MT510T系列触摸式人机界面双串口工程应用072
2.2.7 威纶MT600/8000系列触摸式人机界面安装及接线074
2.2.8 威纶MT8000系列触摸式人机界面的远程监控和远程下载082
2.2.9 威纶MT8000系列触摸式人机界面与OMRONCJ、CS、CPPLC通信范例086

第3章
富士触摸式人机界面工程应用090

3.1 富士触摸式人机界面特点及安装090
3.1.1V8系列触摸式人机界面特点090
3.1.2V8系列触摸式人机界面的V-SFTVer.5安装093
3.1.3 V8系列触摸式人机界面操作096
3.1.4 V8系列触摸式人机界面连接设备设定099
3.1.5 V8系列触摸式人机界面的通信电缆传送108
3.2 富士触摸式人机界面工程应用解决方案114
3.2.1 富士触摸式人机界面与PLC通信解决方案114
3.2.2 富士触摸式人机界面与EC20系列PLC通信解决方案117

第4章
台达DOP触摸式人机界面工程应用121

4.1 台达DOP系列触摸式人机界面121
4.1.1 台达DOP系列触摸式人机界面特点及COMPort定义121
4.1.2 Screeneditor安装及通信124
4.2 台达DOP系列触摸式人机界面工程应用解决方案132
4.2.1 台达DOP触摸式人机界面与西门子S7-200PLC通信132
4.2.2 台达AE系列触摸式人机界面与高压变频器通信135
4.2.3 台达DOP系列触摸式人机界面一机多屏应用138
4.2.4 宏程序编辑及台达DOP通信实例142
4.2.5 EC20系列PLC与台达通信148

第5章
三菱触摸式人机界面工程应用155

5.1 三菱触摸式人机界面155
5.1.1 三菱触摸式人机界面型号与特点155
5.1.2 三菱GTO安装与操作157
5.1.3 三菱GTO900触摸式人机界面通用设置160
5.2 三菱GOT工程应用技巧169
5.2.1 三菱GOT-A900通过以太网与Q系列PLC通信设置169
5.2.2 三菱GOT-A900网关功能的应用技巧171
5.2.3 三菱GOT-A900与西门子S7-300系列PLC连接173
5.2.4 三菱触摸式人机界面使用CF卡技巧176
5.2.5 三菱GOT与变频器的RS-485通信179

第6章
触摸式人机界面维护及故障处理185

6.1 触摸式人机界面的维护与使用185
6.1.1 触摸式人机界面的维护及检查185
6.1.2 触摸式人机界面的使用要点及注意事项189
6.2 触摸式人机界面故障检查方法190
6.2.1 触摸式人机界面故障分类190
6.2.2 触摸式人机界面维修流程194
6.2.3 触摸式人机界面故障诊断技术与维修原则198
6.2.4 触摸式人机界面故障检查方法203
6.3 触摸式人机界面故障分析及处理方法212
6.3.1 红外式触摸式人机界面故障分析及处理方法212
6.3.2 电阻触摸式人机界面故障分析及处理方法215
6.3.3 表面声波式触摸式人机界面故障分析及处理方法219
6.3.4 电容触摸式人机界面故障分析及处理方法230

参考文献234

网友G:
富士V8都停产好几年了,V9也快停产了,开始推V1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