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09):
有搞过的大神吗?请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必须可以,红色框就是这个功能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大神提供的方法!

网友B:
还可以设置寄存器和画面号关联

例如画面10,寄存器=10

你给寄存器写20,画面也会跳转到20(如果工程有画面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