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面积

楼主(2024-07-09):
值班室的窗外有一块这样形状的花坛,几年来未注意过它,上段日子在花坛边忽然来了个求知想法,这块面积怎样求呢?几个月来一有空就翻阅数学教材(女儿高中、大学时读过书本),从等分相似三角形到曲面微积分,定积分在几何体图形的应用、平面曲线的弧长,都没找到合适的计算公式方法。群上有熟知这类计算方法吗,赐教一下,好去实践应用,学涨点知识

网友A:
积分法。用你要求的精度的网格套上去,数格仔数就可,幼儿园小朋友能搞定

网友A:
另外,这坛很多人说plc走不能圆形,有个DDA法:积分插补法。算法超简单,对比逐点比较法,大幅减少对CPU占用。有兴趣可去了解。(在下毕设课题,大概不太离谱

网友B:
用视觉啊,拍张照片自己就计算出来了。

网友B:
想起来初中刚上物理课那时,老师点名问曲线怎么量长度。
我说拿尺一点点量,加起来
有个聪明的同学说拿一个线,比划上去,然后再拉直量长度。
我想钻地下去

网友C:
要精度高就微积分求,大概估算话,把原图形分割成可用数个规则图形近似替代,再算就简单了。

网友D:
试试华为AR中的面积测量

网友E:
你直接用CAD把图画出来,面积不是有了

网友B:
用无人机拍照,做个基准标定,视觉软件计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无人机拍照,做个基准标定,视觉软件计算。
这个好高端

网友B:
回复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方法了,其他的方法感觉不靠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计算公式”的式子,对我低学历来说是看不懂,不用说理解与应用了?。倒是2楼的网格套和8楼表情的CAD直画算是趣味的算式,这类应该是属于“勾股定理”范畴内计算模式的方法有些实用,但本人还是喜欢一位跨越二个间段[民国和新中国(曾任人民出出版社副总编)]刘薰宇先生的数学教材。受启发来求这块“鲸鱼”状面积,自定义,有点像海里慢悠悠的鲸鱼,也缺乏想像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计算公式”的式子,对我低学历来说是看不懂,不用说理解与应用了?。倒是2楼的网格套和8楼表情的CAD直画算是趣味的算式,这类应该是属于“勾股定理”范畴内计算模式的方法有些实用,但本人还是喜欢一位跨越二个间段[民国和新中国(曾任人民出出版社副总编)]刘薰宇先生的数学教材。受启发来求这块“鲸鱼”状面积,自定义,有点像海里慢悠悠的鲸鱼,也缺乏想像力。

这些都是理论的,费力还算不准。

网友H:
看这架势,日后数学学不好都没脸出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没接触过不懂,能再详细说点?

网友I:
回复 楼主:
化学里面求单层分子厚度,其中有一个数油膜大小的方法

网友J:
切成无数段,每段近乎直线。

网友K:
回复 网友A:
积分法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