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09):
如图一个叫夹管阀的东西,可以理解为一个阀门定位器。是个私人制作的,资料手册都没有。阀门有模拟量给定模拟量输出,没有电源,告诉我就一根三芯线就行了。我问怎么接线他就告诉我像铂电阻一样,属实跟我讲蒙了,模拟量接线怎么能跟铂电阻相关联呢?  有没有了解的大佬帮我科普一下啊。

网友A:
从这个来看,就是PLC输出一路模拟量给阀门定位器,然后阀门定位器还有3根线去控制阀门的

最后把接线端子或者接线图传上来

网友B:
夹管阀一般是开关量控制,当然不排除也有是模拟量控制的
如果是两根线的,估计是电流控制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管阀一般是开关量控制,当然不排除也有是模拟量控制的
如果是两根线的,估计是电流控制型的
 是三根线

网友C:
这是设备上带的阀?还是你买来的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设备上带的阀?还是你买来的阀?
公司买的阀  还没到货,好多信息都没有,我画图都没法画  先上来问问

网友D:
既然是模拟量还是三线制的,那么这是有电源的,要么是PNP 要么是NPN,你看看阀体的接线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设备上带的阀?还是你买来的阀?
公司买的阀  还没到货,好多信息都没有,我画图都没法画  先上来问问
等拿到实物看看,它应该再有电源需要提供~谁家AI能驱动
这家也够奇才了,起码的图纸都不提供,小心扯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模拟量还是三线制的,那么这是有电源的,要么是PNP 要么是NPN,你看看阀体的接线就知道了
??模拟量还是NPN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设备上带的阀?还是你买来的阀?
公司买的阀  还没到货,好多信息都没有,我画图都没法画  先上来问问
等拿到实物看看,它应该再有电源需要提供~谁家AI能驱动
这家也够奇才了,起码的图纸都不提供,小心扯皮
对啊  我都懵了   我都没敢多问  我还再怀疑是不是我自己孤陋寡闻了。哈哈  等到货了发图片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B:
这类阀门一般用于化工管道,也有用于粉料输送管道,模拟量控制相对少,一个阀门控制也不会复杂到哪里去的,看看控制信号就明白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搞错了,模拟量不管是三线或是二线不外乎是  电压或电流信号,不可能啥都不是的,你看看PLC模块的接线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