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09):
最近刚开始用三菱PLC(以前用的西门子PLC),采用同样的程序架构(调用FB),发现扫描周期太大了,监控了一下,看到程序扫描其实没花多少时间,主要是这个END处理时间太长了,请问这个END是与我调用程序的数量有关系吗?有什么其它的办法吗?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总共不到10ms

END后面要不包括通讯,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

END处理时间和你调用FB没有关系,END后是系统时间......

网友B:
你就理解为不同的翻译(作者)作出的不同的翻译

一个是指令(不包括end指令)执行时间
一个是PLC扫描时间
END指令的执行时间比LD还要短(如果三菱给出每条指令的工作时间,你可以查一下)
一个扫描周期除了指令的执行时间,还包括自检,IO刷新,通讯,外设……

楼主:
谢谢大佬们,刚查到手册了,确实跟大佬说的一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