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电压继电器异响(20240710)

楼主(2024-07-10):
各位老师好,请教一个问题,一台10KV,380KW磨机启动柜,电压继电器总是异响,有噪音,但一直在正常用。换过电压继电器,电压互感器,仍然继电器有噪音。这个回路上再就是一个电压表,其它没有东西了啊?各老师有什么能检测的办法吗?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电压继电器供电不足或接线不牢固,电线老化,都会导致导致吸力不够,就会出现继电器振动的声音

网友B:
线确定声音来源是不是来自那个继电器,既然你都换过新配件,还有声音的话就要检查控制回来了,电压不足,这个应该不会,电压不足的话这个会动作的

网友C:
跟电压应该是没关系,启动柜是直接启动的还是变频启动的,变频器没加滤波装置的话,会对供电线路产生谐波,可能会产生影响,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真要检测的话,会比较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水阻柜启动的,但继电器异响是在设备停止的情况下就有。

网友D:
继电器异响有几种可能:1是继电器故障。2是控制电路故障。3是控制电压不稳引起。

楼主:
问题进了一步,购买的新的继电器仍有问题。待再采购再看,各位老师有什么推荐的可替换的品牌或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