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0):
一、背景

客户仪表中广泛应用到了热敏电阻,在热敏电阻生产出来下线时需要对每一个电阻进行测试。因为热敏电阻的精度比较高,所以需要较高精度的仪器去采集,又因为是产线测试,所以需要尽可能的提高效率。如果采用传统的高精度万用表测试的话,人工测试会很慢,效率低,如果想提高效率并且自动化的测试,需要很多台万用表,这个又会造成极高的成本,远远超出预算。因此客户想要寻找一种经济,效率并且精度可以达标的方案。

二、解决方案

测试热敏电阻采用四线制测试方法,可消除引线误差,实现较高精度的测试。该方案使用的是阿尔泰科技的双线矩阵板卡配合高精度万用表实现批量测试热敏电阻的阻值,仅需一块万用表,就可以利用矩阵自动化测试一批产品,保证了测试精度以及测试效率,同时节省了大量的测试成本。

该矩阵卡是一个双线矩阵,即每一条通道实际上是有两条线路,例如 c0 实际上分为 c0+和 c0-,分别可以跟 r0+ 和 r0- 等端口连接。

如下图所示,将万用表卡的四个端口连接至r0及r1,热敏电阻的两个引脚连接至c0,通过上位机将r0、c0及r1、c0连接处开关打开,实现c0端口的热敏电阻四线制测试。以此类推,在c1至c31等端口都连接上电阻,只需改变矩阵开关的开关状态,便可实现批量电阻的测试。

(见下图)

该方案将矩阵开关通过线缆连接到电阻夹具上,通过简单的编程,可实现批量化的测试,并且具有经济、高效的优点。

三、产品介绍

1、PXI2601矩阵开关卡

(选配2线4×32矩阵-TB2601-4_32 端子盒)

128个交叉点组成的高密度PXI矩阵开关模块,模式(n线):2线;最大直流切换电压:150V;最大直流切换电流:1A;继电器类型:机电;开关带宽:10MHz;扫描速率:120周期/秒。

2、PXI7065数字万用表卡

分辨率位数:六位半;支持DMM软件;最大采样率3k S/s;测量功能:交流电压、直流电压、交流电流、直流电流、电阻、二极管、频率/周期、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