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部件管理

楼主(2024-07-10):
部件管理界面箭头指向设置异常,如何显示为图片2有目录界面

网友A:
第一张图片 左下角点击【树】

网友B:
点部件库设置-树结构配置-切换配置-(可尝试配置切换,如果没有你想要的效果)-后面三个点-自行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