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1):
如题所述,wincc7.5 sp2  在win10虚拟机转入运行模式时,内存不断增加最后卡死,停止运行后,内存释放。重新运行内存依然不断增加。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遇到过,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主机内存不够造成的 加内存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跟内存大小无关,虚拟机内存8G,16G,32G都设置过,问题还是相同,任务管理器中 Wincc Graphics runtime(32位)内存使用不断的增大。

网友B:
这里内存不断增加是从哪里看的?使用中的也是经常出现client读数据慢,一直怀疑网络问题,有时间看看会不会和您这里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任务管理器中,内存不断增加,起初是40M左右后来就成了1000M以上,画面就静止了,操作也没反应,停止运行后再运行又重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