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TM221

楼主(2024-07-11):
求助大神,施耐德SoMachineBasic软件,plc是TM221,液位0-10米,模拟量程序怎么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大神,施耐德SoMachineBasic软件,plc是TM221,液位0-10米,模拟量程序怎么写?

使用的机型是TM221C还是TM221M,C系列的要通过扩展模拟量模块。

通过配置模拟量输入信号,然后直接读取对应组态的模拟量地址,你可以读取到介于最高值和最低值的数,这个最高值和最低值你可以设定。

读取模拟量通道对应多少物理量,你可以进行线性整定来获取,依据下述公式,
Ov= (Osh-Osl)* (Iv-Isl)/(Ish-Isl)+Osl

Ov:转换后的工程量

Iv:模拟量输入值

Osh:工程量的上限

Osl:工程量的下限

Ish:数字量的上限

Isl:数字量的下限

总之:首先组态你的模拟量扩展模块的信号,量程以及高低限。
     然后根据需要进行线性整定(很多场合并不需要PLC来做线性整定,触摸屏也有这个功能),所以,如果你能分清0~32767代表0~10米的话,不做线性整定也没有关系。

网友B:
有一种电子尺,直接读取脉冲数,够简单不?

网友C: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1328

ST写的,理论上通用,抄作业会吧

网友D:
直接配置,无需编程

网友E:
速拿走!  4000-模拟量最低值对应4mA  20000对应高值20mA  0对应量程下限,150对应量程上限。
这个是4-20mA模拟电流输入,可以改硬件配置,改成0-10V电压输入!

.....看成TM241了,不过用BASIC软件也是跟这个差不多的,也是需要硬件配置,功能块的引脚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