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11):
这是1w的5环电阻吧?尺寸不对啊

网友A:
不像1W封装啊,1W一般是陶瓷外壳

网友B:
这是2W的金属膜电阻。

电阻功率的大小按你们前面那些搜索出来的解释不靠谱。同样大小(直径、长度相同)但材质不同的电阻,功率也会不同。

就以常见的1/2W碳膜电阻来说,同样大小的金属膜电阻就已经是1W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像1W封装啊,1W一般是陶瓷外壳

如果是矩形的陶瓷电阻,通常都在2W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2W的金属膜电阻。

电阻功率的大小按你们前面那些搜索出来的解释不靠谱。同样大小(直径、长度相同)但材质不同的电阻,功率也会不同。

就以常见的1/2W碳膜电阻来说,同样大小的金属膜电阻就已经是1W的了。
谢谢,学习了

网友C:
卡尺的嘴都变形了

网友B:
大家注意自己比较一下下面各种电阻体积大小与功率大小的有什么不同?找出规律。

网友D:
这是6环电阻

网友B:
再提供一些区分碳膜还是金属膜电阻的经验给大家。

碳膜电阻的本体底色通常为:色环电阻一般为白色有点偏红;非色环电阻通常为绿色或者深蓝色(有些是亮光灰色的)且用文字标注。

金属膜电阻的本体底色通常为:色环电阻一般为浅蓝(天蓝)色,有些是亚光灰色的(一般功率1W及其以上);非色环电阻通常为红色且用文字标注。

要注意的是一些大功率线绕电阻(5W以上,属于陶瓷电阻)也是绿色的,不要与绿色的碳膜电阻混淆。

近似体积大小的金属膜电阻的功率大小通常大过碳膜电阻的一个等级,例如近似体积大小的1/2W金属膜电阻,碳膜电阻就是1/4W,但这不是绝对,不同厂家不同型号规格的电阻各有不同,具体还是以厂家(或者店家)的标注为准。

下面的图片中各种电阻是我当年(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至本世纪2011年)自学无线电电子技术和业余维修电子产品赚外快时购买的各种电阻仓底剩余货,供大家参考(还有一些非常老的各种电阻收藏在单车房的角落,没有翻找出来)。

再说一次,由于现在的科技不断地发展,以上的经验仅供参考,不要死记硬套,要以厂家或者店家的告示标注为准。